七彩虹AM2 MCP AIO-M主板保护?

楼主(2011-10-29):
点开关1秒掉电,掉电后测绿线为高电平,在掉电瞬间测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总线电压1.2V,3V  5V  12V  -12V  -5V  正常。CPU测得电压为0.02V,无CPU供电,IO是W83627DHG-P,IO71脚为低电平没有发出PWROK,换了一个IO还是不行,电源管理芯片是AT8802,测电源管理芯片VDD  5V,VTT/EN  0V,VID有高低组合,EN信号没有开启,跑线路EN经过2个小芝麻管通向桥的,测量桥也没有发出CPUVDD-EN,桥是NV6100单桥,加焊了2次还是一样,现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测量桥也没有发出CPUVDD-EN,桥是NV6100单桥
看看桥发出CPUPG信号的,各项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清COMS  去掉12试试

网友:
收到一快一模一样的扳。网卡已不知所踪 正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