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M2集成主板开机后再按一次复位键才有显示??

楼主(2011-10-29):
一块盈通AM2集成主板,原来是开不了机不上电,后检查出是网卡芯片问题,吹下来后又发现1117芯片发烫还是开不了机,一同换了事正常了,开机有显示了,但问题来了,PCI槽都无法使用,插上PCI网卡声卡都检测不到,还有就是主板断电后放一断时间再开机,第一次不显示,再按一次复位键才有显示,这都是哪里的问题呢?麻烦知道的各位师傅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重点查南桥

网友:
可能网卡坏的同时,南桥也有问题了吧。

网友:
南桥挂了。

网友:
换南桥把,

网友:
查下复位电路吧,个人感觉南桥问题可能性极大,不过还是要先从小的查起,毕竟换桥难度较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南桥的故障  ,换南桥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