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dows7引导菜单管理

楼主(2011-10-29):
有很多人都应该会遇到过windows7引导由于安装过一些DOS工具或引导出了问题用软件进行修复后出现了几个引导项菜单,我前些天就是因为把一个装了WIN7的硬盘接到另一台WIN7电脑上复制问题,复制完后装回去时提示引导出错不能访问指定驱动器的问题,要求放入原安装光盘,但手头上又没有找到,我用了一个PE里面有一个可以修复引导的,修复后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但开机时出现了多个引导菜单,找了很久和研究,最后学会了如何删除多余的引导项(会的DX请不要见笑!)。
先以管理员进入dos窗口

然后运行BCDedit命令

可以用BCDedit /delete {XXXXXXX} /f 把你其它多余的删除,{}里面的就是引导项,正常下只保留{bootmgr}{current}

删除后又可以直接进入系统了!

网友:
还没有怎么用WIN7系统呢,你是说在WIN7系统下已经没有从窗口对话框中进入修改启动项的路径了,所以只能用DOS模式?那这样的话这还是蛮有用的.

网友:
是的,以前XP是BOOT.ini文件,现在win7不是用这个的!

网友:
学习了。希望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windows7很麻烦!!

网友:
WINDOWS 7 还没用过不错的经验留着以后用

网友:
永远支持楼主,继续发好贴

候航网请问捷克签证可以代领或快递                                   houh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