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报错

楼主(2011-10-29):
IBM T60开机报0188 0191无法进系统  求助在线等

网友:
0191不是电池没电或就是键盘的报错  至于0188就不知道了

网友:
IBM T40笔记本报错解决方法
ThinkPad T40 系列故障检修指南: 消息
解决方案

0175:Bad CRC1,stopPOST task(CRC1 错误,停止POST任务)
EEPROM校验和不正确(块6)。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0176:system security the system has been tamperd with(系统安全性-系统受到了干扰。)
如果卸下安全芯片然后重新安装或者安装一个新的安全芯片则会出现此消息。要清除该错误,请进入 IBM BIOS setup utility.如果这样无法解决问题,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0177:BAD SVP data,stop POST task.(错误的 SVP数据,停止POST任务)。
EEPROM中超级用户密码的校验和不正确,应更换系统板。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0182:Bad CRC2.Enter BIOS setup and load setup defaults.(CRC2不正确。请进入BIOS setup并装入其中的缺省Setup设置。)
EEPROM中的CRC2设置的校验和不正确。转至IBM BIOSsetup utility。按F9,然后按Enter键以装入缺省设置。按F10,然后按Enter键以重新启动系统。

0185:Bad startup sequence settings。Enter BIOS Setup and load setup defaults。(CRC2不正确,请进入BIOS Setup 并装入其中的缺省Setup 设置。)
EEPROM中的启动顺序设置的校验和不正确。转至IBM BIOS Setup utility。按F9,然后按Enter 键以装入缺省设置。按F10,然后按Enter键以重新启动系统

0187:EAIA data access error(EAIA数据访问错误)
对 EEPROM的访问失败,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0188:Invalid RFID Serialization Information Aea。(无效RFID序列化信息区域)
EEPROM 校验和不正确(块0和块1)。应更换系统板,并且需要重新安装UUID。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0189:Invalid RF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area(无效的RFID配置信息区域)
EEPROM 校验和不正确(块4和块5)。应更换系统板,并且需要重新安装UUID。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0190: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 (电池电量严重不足错误)
因为电池电量不足,计算机关闭,将交流电源适配器连接到计算机上并给电池充电,或换上充足电的电池。

0191:Systemsecurity-invalid remote change requested。(系统安全性-远程更改请求无效。)
系统配置更改失败。请确认此操作并再次尝试,要清除该错误,请进入IBM BIOS Setup Utility。

0192:System Securiy-IBM Embedded Secutity hardware tamper detected。(系统安全性-检测到IBM Embedded Security 硬件干扰。)
安全芯片更换为不同的一片,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0199:System Security-IBM Security password  retry count exceded。(系统安全性-超出IBM 安全性密码重试计数。)
如果输入错误的超级用户密码超过三次则显示此消息。确认超级用户密码并再次尝试,要清除该错误,请进入IBM BIOS Setup Utility。

01C8:More than one modem devices are found。 Remove one of them。Press<Esc>to continue.(发现多个以太网设备,请卸下其中之一,按<Esc>继续。)
卸下调制解调器小型PCI卡,否则按Esc键忽略该警告消息。如果这无法解决此问题,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01C9:More than one Ethernet devices are found。Remove one of them。PVRESS <Esc>to continue.(发现多个以太网设备。请卸下其中之一,按<Esc>继续。)
ThinkPad计算机有内置以太网功能部件,而您无法通过安装以太网设备来添加另一个这样的功能部件,如果显示此错误消息,请卸下您安装的以太网设备,否则,按Esc忽略警告消息,如果这样无法解决问题,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0200:Hard disk error( 硬盘错误)
硬盘不工作,确保硬盘驱动器连接牢固,运行IBM BIOS Setup Utility,然后确保在Starup菜单中没有禁用硬盘驱动器。

021x:Keyboard error(键盘错误)
确保没有任何物体放在键盘或外接键盘(如果有的话)上,关闭计算机及所有连接的设备,首先打开计算机;然后打开所有连接设备的电源。

如果仍看到相同的错误代码,请执行以下操作:

如果连接了外接键盘,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关闭计算机,断开外接键盘的连接;然后开启计算机,确保内置键盘工作正常,如果工作正常,则将外接键盘送去维修。

2.  确保外接键盘已连接到正确接口上。

使用PC-Doctor 测试计算机。

1如果计算机在测试过程中停止运行,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0230:Shadow RAM error(影子 RAM 错误)
影子RAM出现故障,使用PC-Doctor测试计算机内存,如果恰好在开启计算机之前添加了内存模块,请重新安装它,然后使用PC-Doctor 测试内存。

0231:System RAM error(系统RAM错误)
系统RAM出现故障,使用PC-Doctor测试计算机内存,如果恰好在开启计算机之前添加了内存模块,请重新安装它,然后使用PC-Doctor测试内存。

0250:System CMOS checksum bad(系统电池错误)
扩展RAM出现故障,使用PC-Doctor测试计算机内存,如果在开启计算机之前刚刚增加了内存,请重新安装它,然后使用PC-Doctor测试内存。

0251:System CMOS checksum bad(系统CMOS 校验和错误)
系统CMOS可能已被某个应用程序破坏,计算机使用缺省设置,运行IBM BIOS Setup Utility重新配置设置,如果仍出现相同的错误代码,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0260:System timer error (实时时钟错误)
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0270:Real time clock error (日期和时间错误)
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0271:Date and time error(日期和时间错误)
计算机中既未设置日期,也未设置时间,使用 IBM BIOS setup utility 设置日期和时间。

0280:Previous boot incomplete(先前的引导未完成)
计算机前次无法完成引导过程。

关闭计算机;然后开启计算机以启动IBM BIOS Setup utility 。验证配置,然后通过选择Restart项下的Exit saving changes 选项或按F10重新启动计算机,如果仍出现相同的错误代码,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02D0:System cache error(系统高速缓存错误)
高速缓存被禁用。请将计算机少年宫去维修。

02F4:EISA CMOS not writable(EISA CMOS 不可写)
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02F5:DMA test failed(DMA 测试失败)
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02F6:Software NMI failed(软件 NMI 失败)
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02F7:Fail-safe timer NMI failed(故障安全定时器NMI 失败)
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1802:Unauthorized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miniPCI network card(插入了未经认证的网卡-关闭电源,然后卸下小型PCI网卡)
该计算机不支持小型PCI网卡,请卸下该卡。

1803:Unauthorized daughter card is plugged in-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daughter card。(插入了未经认证的子卡-请关闭电源然后卸下子卡)
此计算机不支持该子卡,请卸下该卡。

1810:Hard disk partition layout error(硬盘分区布局错误)
识别硬盘分区布局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使计算机停止了启动,IBM Predesktop Area已删除或硬盘包含毁坏的数据。要尝试重新启动计算机,请完成以下操作之一:

(一)   如果删除了IBM Predesktop Area

1.  按F1打开IBM BIOS Setup Utility。

2.  选择Security→IBM Predesktop Area→Access IBM Predesktop Area。

3.  将该项设置为Disabled。

4.  保存并退出。

(二)   如果以上操作失败

1.  按Enter键。

2.  双击RECOVER TO FACTORY CONTENTS 并且遵循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注:这会永久擦除硬盘的所有内容,然后复原IBM预装的软件。按F1打开BIOS Setup或者按Enter键启动IBM Predesktop Area。

The power-on password prompt(开机密码提示)
设置了开机密码或超级用户密码,输入密码,然后按Enter 键使用计算机。如果不接受开机密码,可能是设置了超级用户密码。输入超级用户密码并按Enter键。如果仍出现相同的错误信息,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The hard disk password prompt(硬盘密码提示)
设置了硬盘密码,输入密码,然后按Enter 键使用计算机。

如果仍出现相同的错误消息,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Hibernation error(休眠错误)
在计算机进入休眠方式和离开该方式之间的时间内,系统配置发生了变化,计算机无法恢复正常运行。

1.  将系统配置复原到计算机进入休眠方式之前的状态。

2.  如果改变了内存大小,应重新创建休眠文件。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未找到操作系统)
请检查以下事项:

1.  硬盘驱动器已正确安装。

2.  软盘驱动器中有启动盘。

如果还是出现相同的错误消息,请使用IBM BIOS Setup Utility检查引导顺序。

Fan error(风扇错误)
散热风扇出现故障,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EMM386 Not I nstalled-Unable to Set Page Frame Base Address。(没有安装EMM386-无法设置页帧基地址)
编辑C:、CONFIG。SYS,将行device=c:\windows\emm386.exe ram

更改为

Device=c:\windows\emm386.exe noems

并保存该文件。

CardBus Configuration Error-Device Disabled(CardBus配置错误-设备已被禁用)
转至IBM BIOS Setup Utility。按F9,然后按Enter 键以装入缺省设置。按F10,然后按Enter键以重新启动系统。

Themal sensing error(热传感错误)
热传感器未正常工作,请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Authentification of system services failed。(系统服务认证失败。)Press<Esc>to resume.(系统服务认证失败。按<Esc>恢复。)

HDD中的IBM Predesktop Area 毁坏。要使用IBM Predesktop Area,则获取一张恢复CD,然后使用它恢复IBM Predesktop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