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不上电(华硕A6500U)

楼主(2011-10-29):
华硕A6500U 板号:A6U REV:2.1

故障现象:
上电池可正常上电开机,插适配器不上电。据客户说,在插适配器后,适配器插口那里冒烟。
故障解决:
拆机后,撕开主板上的贴纸,发现在适配器插口旁有个小电容已烧坏,打电容两端已对地短路,直接拆掉,再打两端对地恢复几百欧。

换上好的电容,再打两端阻值,正常。插适配器准备上电,可是刚一插上,刚换的电容瞬间冒烟,赶紧拔适配器。又烧黑了。看来还有地方有问题,没修出来。再将电容拆掉,打阻值两端又恢复正常,但是一插适配器就烧电容,看来待机的部份还是有短路。将另一面贴纸撕开,这才发现一个三脚的元件也被烧黑。并且连焊盘都已经烧坏了。

由于元件被烧的面目全非,也不知道是什么元件,起什么作用。打开图纸查喽,原来此元件是一个产生5V的三端稳压器,但是没找到这样小的三端稳压器,没办法,只有改了。从台机板上找了一个78L05,声卡旁的5V稳压器。但是台机上的元件都比较大,再加上此板的焊盘已经被烧坏,所以只能采用飞线的方法了。先将板上的三脚焊盘的焊点找好,下面就开始动手焊接啦。

将焊盘上的三点焊好,接下来焊接三端稳压器,

焊接已完成,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故障已经解决。撕些隔热纸简单包一下,插上适配器,待机电流为0.042,也没有发现发热,冒烟,烧毁元件。测量换上的78L05,也正常产生5V。按开关,顺利上电,电流表正常跑数了,但还是不放心,保稳些,将屏接上,再次上电,非常顺利,华硕的LOGO已经出来啦!接下来就是包装的的工作了。
先将两端的焊接的地方打些热熔胶,将焊接的地方,全部给包住,以防碰一起短路了。

接着就是将线理好找个空旷一点的地方固定。完成!故障修复!

本来想把待机以及上电跑电流的过程传上来,可是传不了。
此板的正常待机电流为0.042

网友:
把图纸这部分上来就更好了,让大家有个比对,还有你从台机上拆下来的是什么型号的稳压管也标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热熔胶,我用的最多都是稳线。

网友:
线太长了吧

网友:
相信楼主也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问题,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吗,以后就好了,愿楼主的生意兴隆!!很棒!!

网友:
刚刚还在群里碰到一个和你问题差不多不过是3.3V的一个5脚IC烧了我教他用1117改的 英雄所见略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