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装不上系统,硬件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1-10-29):
硬盘问题已排除,数据线,也换过,硬盘也换过,PE微系统都进不去,知道的说下谢了

网友:
如果可以进BIOS,那么用光驱装!如果识别不到硬盘,南桥问题

网友:
内存和主板换过吗 只要能进pe就正常了

网友:
不进pe大多是内存问题。

网友:
可以提供以下用的是什么CPU吗 详细配置
如果CPU是AMD的建议你换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对CPU问题

网友:
换根内存试一下,不行刷BIOS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就做南桥

网友:
直接运行ghost能看到硬盘不,PE是能运行不能进桌面吧,记得有些机器会有这样的 只有直接运行ghost把系统搞过去

网友:
大多数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注意北桥,又可能虚焊

网友:
主板上的硬盘接口都换过吗?如果是,大多是南桥问题

网友:
配置什么情况也不说
256内存基本不能进pe要不等死你

网友:
看看是什么桥,独桥的花,做一遍,还有一点先看看晶振起振正常不

网友:
把硬盘拿到其他机器上ghost好了过后再按上去装。。

网友:
同意楼上的 这种情况最好是先在别的机子上做好GHOS文件在把硬盘放到原机子上运行

网友:
内存,AMD的换个CPU试下,我遇到过能进PE但不进系统,是AMD的CPU坏,真吐血.

网友:
先8楼的,再就把硬盘搬到其他机器上Ghost!

网友:
北桥不良或CPU不良都有这种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的嫌疑较大

网友:
接触不良或开焊

网友:
南桥坏得可以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