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接通电源 不亮

楼主(2011-10-29):
17寸 CRT显示器 接通电源 按下电源键,,听到咔嚓一声 紧接着又是咔嚓一声 没有任何反应了,,屏幕没有任何变化
求解

网友:
是内部继电器吸合又跳开,倍频电路,找专业维修处理吧

网友:
1、看看二次电源有没有升压
2、测一下高压包阳极有没有对地阻值,如果有阻值,说明高压包坏了,
3、检查一下行场小信号芯片周边电路。

网友:
不懂显示器,学习学习

先扣分,还这样“学习”直接删除!

网友:
不一定是显示器的问题,有可能是显卡信号没过来.

网友:
代假负载试一下

网友:
修CRT就30烦心不修。

网友:
没有维修的意义~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查继电器或者行管

网友:
那种好象现在修的人不多,原理有点复杂

网友:
行管烧了,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高压包、行管、二次电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