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维修三星22寸液晶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板

楼主(2011-10-29):
接到一款三星22寸液晶显示器,面板电源指示灯开机闪烁,打开检测发现时高压包,短路。我手中没有这样的一体板,怎么办?我想起我有高压条呢?意识中产生干掉高压部分,保留电源部分,开工了

干掉右边高压部分

需要保留的地方飞线

接下来安装高压条

连接高压板电源线,就是那个绿色的保险电阻

连接驱动板控制高压板信号线绿色on/off

连接亮度控制信号线黄色

整合完工

补充内容 (2011-10-30 12:21):
看起来大家都是绣花的,以后我不会在这里讲任何东西

反对楼主: 4.2 同意楼主: 5.0
这弄的什么东西 完全就是给人一种脱裤子放屁,多事一举。 弄断了在加高压板 难道就不能直接加高压板么?
思路比较好,但维修方法欠佳,另外个可能是他自己的显示器吧,加上他自己的配件多,坏掉一两个也无所谓。
手工差点不要紧,重要的是想法很好,支持一个
不错!暴力有理,要不是板太厚难以剪掉,我早就这么干了。
楼主有没有测一下高压电路供电电压?如果开关时电压会明显高于16V就等着返修吧。
楼主不必太介怀,因为你是我见过最差手工的排第二,你的问题有二,一是手工差,二是质量连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这个高压,三个月内必返修
什么暴力 都没看见 只看见显示器被毁容了而已
不要说人家改的难看,不管咋样,解决问题就是重要,反正壳子一盖就什么都看不到
怎么都是骂楼主的啊?楼主辛辛苦苦发个帖容易吗?虽然改得有点难看,起码修好了呀。支持楼主。
手工太差,不敢恭维。三星显示器其实不难修,资料多,配件多,干吗要修成这样呢,不说大家也知道为什么了。
我修机一般不会拆原板的任何配件,如果高压坏的,我就拆开保险不证供电到后边,再在外边接一个高压板,一般显示器在铁盒外都是有空间装了,实在没有的,我也不会翦板的,总会想得到方法装
你这样修太难看了 拆掉原来的高压部分元件 在原高压部分 加高压条。或在中间位置加 增长高压线。
怎么搞得这么复杂? 就三根线而己
太惨烈了..你可以不拆除高压部分的,直接放铁壳外面,三星的后盖能盖上的.要是我是客户,被你修成这样,我可是要骂人的.
把原板的高压包等零件拆了再装上高压条就可以了
楼主这个修的太麻烦了,布线也乱,保留原板不动,加装的高压板可以正好放在铁壳外边。3根线就可以了。

亚新科技 -2 不管如何,我最反对破坏性的维修了,违背了.
深圳电源维修 -5 手工太差了,给客户看到估计得吐血.简直影响.

网友:
楼主技术达到一定程度了啊,真是暴利

网友:
我也这样暴力过.
 应急处理.

网友:
为什么要割掉板子呢? 割线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割线不就可以,因为空间有限,放不下高压板。

网友:
工艺如此粗糙,如果用户看到如此维修.................。

网友:
我刚开始修液晶的时候,走线比这个还乱!时间长了,经验多了,就做得比较好了。

网友:
必要时 可么暴力

网友A:
用户看到如此维修,他很满意嘿嘿。因为i这样价格便宜,我才收他100元。要是完全换新要他270--300元。

网友(点评):
楼主你真是太强了,客户居然很满意? 你有让他看到里面没?

网友(点评):
这种常用备件 。楼主还是多备点吧。。高压包好像才6块钱。。改良的

网友B:
大哥用不用搞得那么复杂。。高压板直接翻铁壳上面。。。原来那个不锈钢套在高压板4灯那里不用下。。然后后壳装下去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用不用搞得那么复杂。。高压板直接翻铁壳上面。。。原来那个不锈钢套在高压板4灯那里不用下。。然后后壳 ...

谢谢你,你提醒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户看到如此维修,他很满意嘿嘿。因为i这样价格便宜,我才收他100元。要是完全换新要他270--300元。

能收得300?流口水呀,我的割板我在维修时也割过,变压圈电容太高老放不下通用板,就开刀了

网友:
我很好奇楼主是用什么方法把板割的那样整齐的能说说吗

网友:
问下楼主 高压条上 一个12V 一个地 一个高压信号 还有个亮度控制信号线 怎么快速区分除了电源之外其他的根信号线?

网友:
太有才了!   佩服!

网友:
有的时间不割掉板子新的高压板放不进去啊

网友:
楼主,高压包短路。你是怎么测量的?麻烦了

网友:
驱动板与电源板,中间放在高压板不就行了,灯管不够长,买个小口接灯管线!接上就行了!

网友:
焊点应该处理的好点,

网友:
真的夠暴力, 一般取下原板的高壓包, 再疊上新的高壓板較省事美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