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6510b无待机维修一列

楼主(2011-10-29):
拿到机器,上稳压电源,无待机,不多说直接拆机。目测了一遍发现LM393崩了(在料板上找个了LM393换上),后发现I/O短路(料板上没有只能订了)。在淘宝上订了俩个I/O,这个机器放了俩天第三天I/O到了,换上后测量下无问题后加电,晕了,无待机电压,BATCAL#这个是Q539的G控制,顺着找到Q5452 3脚18V 1脚无电压,这是手碰到了LM393待机出来了 手松开又没了……!这是就打开了LM393的这是我就量了下+VADP经过三个电阻分压来给U6取样和反馈的R108  R105 R104,从R105量到R104的时候跑错了(这几个件没标号)找到了R106就顺便量下阻值尽然是60K欧,正常为1M的(晕了,前天刚看到电阻阻值变小的今天就碰到了……长见识啊!)在料板上找到了个95K欧的上上后,加电待机出来了。待机0.04按下开机键,上到0.05然后掉下来,可以继续出发 还是一样的!这时上了趟WC,回来坐下 想了一会,突然想到惠普有的不用原厂的点不亮!拿了个电源,加电有跳变了,接上屏惠普LOGO出来了,此机器耗时一下午终于修好,装机下班!初次发帖,如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
LZ很细心啊 那个WC上的是亮点

关键是我做那俩个小时不动就修这个机器来着!实在是扛不住了!(*^__^*) 嘻嘻

网友:
楼主分析能力很强啊

网友:
路过   学习学习了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确实,很不错,分析很侧地,收藏。

网友:
在图纸的帮助下是很有收获的

网友:
现在有专门的 HP头子了  还可以充电的 我买成30一个

网友(点评):
是的,可是我这没有……!

网友:
我看了图纸 这个BIOS挂在南桥上的  那这个EC应该带程序的吧  楼主买了一样型号的就可以使用?

网友(点评):
对啊!我当时也想到了,可是客户着急就订了俩个,经本人确定此IO应该没有程序!

网友:
学习了。。。。。。。。。。。。。。。。

花晨月夕 -2 严禁灌水

网友:
没有HP头子 就悲哀了  买一个吧

网友(点评):
嗯好的,但是这种转接头对有些HP的也不好使!

网友:
分析 还可以哦  朋友

网友:
很想碰到一次电阻变小的。

网友:
    怪病越来越多了 板子也越来越难修了       很多故障都卟按常理来的、、、

网友:
楼主请解释一下电阻变小????那是永远不可能的。。。你这帖子让人怀疑

网友:
我插插还这么多人顶 除非两个电阻并联会变小,后继短路会拉低阻值,但是也不会变小??就算变也会变大啊?

网友:
听说无待机·LM393损坏·无待机·是个通病·很多惠普机子会出现这个问题··电池可以开机·插适配器没反应,无待机·无触发··

确实遇到过LM393不良的。

网友:
说的很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