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M800花屏求解,

楼主(2011-10-29):
ATI9000的显卡,显存在显卡上。拆下来重值也是花瓶,换了全新的芯片也花屏。而且花的还一样 ,

网友:
做下现存看看

网友:
背面有个大电容换下就好

网友:
原故障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显存显存不对吧

网友:
应该是显存

网友:
换掉NEC大电容,在CPU的滤波电路上加二个电容。

网友:
显存坏了,二个二个的换

网友:
外接显示器好吗

网友:
显存都在显卡芯片上,直接换的芯片应该排除显存了吧

网友:
估计是滤波电容搞怪了

网友:
屏线和北桥要考虑一下

网友:
学习,我是新手,

网友:
楼住,,解决了,,说一下

网友:
接口电路老化了吧,,,先量一下屏数据和显存供电

网友:
你外接下看看

网友:
换电容会好

网友:
先外接看看,如果正常就是屏线或者屏的电路问题,如果还是一样,接下来再查主板电路电压,输出信号~~

网友:
楼主换板子吧,还能混个百儿八十的,佛则别整了

网友:
同行的机器 怎么能换板子啊

网友:
这个显卡你就直接换啊 一般BGA是不会好了

网友:
外接也是一样,芯片换了  显存是在芯片上的

网友:
我 觉得是显存

网友:
CPU背面有个大电容换下就好

网友:
现在时外接正常,接屏就白屏了。郁闷了

网友A:
是显存的问提啊  二话不说  直接干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显存的问提啊  二话不说  直接干显存

真被你们打败了····都说了显存在芯片上,换了芯片当然显存也一起换了

网友:
花屏   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