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20 掉电求助

楼主(2011-10-29):
待机0.02 能 触发 到0.54掉电到0.01 有以下电压 3V 5V 1.53V 1.08V 1.79V CPU电感0.93V
加焊过CPU电源管理芯片ADP3207还是一样 其中1.08V电感阻值为18 正常吗?? 没有思路了 会不会是北桥问题 本人新手思路不太清楚求高手指点
cpu
芯片
掉电

网友:
待机应该是0.01还是0.02?电感阻值为18好像不对,正常应该接近0欧姆

网友: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是对地阻值18

网友:
找不到图纸 哪位大哥有传一下啊 谢谢

网友:
LZ换过CPU没 不要动不动就做BGA啊

网友:
CPU是BGA封装的

网友:
大哥 我有啊 要的话 晚上传给你。。。

网友:
刚刚接到一台D420 的, 和楼主现象一样, 问题原因是, 板载内存的问题, 不稳定, 按了十次开关, 才开起来,

网友:
这个机器还是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