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奇怪问题,搞半天没搞好

楼主(2011-10-29):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台华硕F83VF的机器,说耳机接口坏了,一看,接口都碎了,肯定坏了,就进系统试试机器,看机器都是好的,然后拆开换接口,一换,进系统后喇叭没声音了,试下耳机,结果,一插耳机,耳机外接都有声音,拔掉,喇叭就没声音了,在插,都有声音,以为接口不行,换了个接口,还是没声音,这次耳机有声音,外接没声音了,在换接口,还是一样,在换第一个换的接口,外接也没声音了,耳机还是有声音。   是不是声卡芯片坏了,求高手指导下

网友:
我感觉有可能你没焊接好!或者拆接口时把周围元件弄虚焊了或窜位置了!

网友:
你换的接口是哪里来的?有些主板上的接口定义不太一样,这个要注意一下

网友:
建议先换个系统

网友:
还是接口转换电路的问题。看看你查外接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拉低

网友:
你换的功底行不行哦?还有就是接口定义不一样你换上去自动切换功能会有问题的~~~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系统内有个音频配置,音频I/O调看看

网友:
是否是接口不一样

网友:
嗯。。。认为是你串线了,求结果

网友:
接口也看过了,定义也调查过了,换了个还是不行,现在换了芯片还是没声音,郁闷啊

网友(2014-11-16):
接口或者没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