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的检修(转)

楼主(2011-10-29):
一、概述
电脑硬件更新换代快,而主机电源更新较慢,十几年的发展,就是由AT结构变化为ATX电源。它一旦损
坏,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用户一般用新的更换,其实,只要我们熟练掌握它的电路结构,工作原理及维
修技巧,修复ATX电源很有必要。
二、电路结构(如图1)
三、工作原理
1.整流输出的+300V分别通过两个脉冲变压器加到主电源、辅助电源的功率管集电极,辅助电源开始工
作,输出(1)+12V供电TL494;(2)+5VSB、PS-ON到20脚排插。
2.TL49412脚得到+12V,开始工作,它的131415输出+5V,但它被④脚死区控制。当PS-ON端为低电平时,
脚电压跳变,解除控制,从⑧、11输出推挽波形,推动小功率对管工作,通过变压器耦合,使主电源功
率对管工作,由主脉冲变压器另一端后续电路输出各型电压。
3.TL494输出的+5V,供电LM339③脚,它由四个比较器构成,一般两个用来完成启动控制,一个用来形成p
ower-good信号,一个用来空载检测。

四、维修技巧
1.TL494(如图2)
注意:12脚Vcc端有的为20V,甚至高达40V。
2.LM339(如图3)②脚通过二极管(IN4148)等控制TL494④脚;⑥脚通过电阻等联接20针排插PS-ON端;
还可以分别测各比较器的输入(+,-)和输出端电压值,判断其逻辑功能是否正常。
3.易损部件:(1)保险、电解电容、开关管、整流桥堆;
(2)与开关管联接的启动电阻、限流电阻;
(3)开关管附近的快恢复二极管、IN4148和稳压管、小功率三极管
(4)TL494、LM339。
4.常见配件型号:(1)主电源的功率对管为E13007、C4242、C4161;
(2)辅助电源管为C5027、C3866,有的为N型场效应管
(3)集成块有两片,一片为TL494,有的型号尽管不含494字样,但功能相同,另一片为LM339,有的用LM
393(8脚),但周围一定有多个小功率三极管。

5.其它:(1)正常的ATX电源,短路PS-ON,风扇转动正常,各路输出正常,若风扇一转即停,再重复,
又如此,这是有空载保护,把硬盘接在输出端,应出现正常现象;否则,为故障。
(2)输出正常,排除主机板故障,但主机不工作,最大可能为power-good信号不正常。
(3)电源功率与主机要配匹,主机经常重新启动,排除电力供应的故障,应考虑换电源。

(4)检修完毕,一定要测各路输出的电压值是否正常。
五、检修实例
1.东阳电源  现象:无任何反应。
检查:(1)保险暴裂,电解电容好;
(2)功率对管短路,b极2只1Ω电阻开路,b、e间的电阻2.2k开路;
(3)辅助电源管短路,限流电阻开路,附近的2个IN4148短路,10V稳压管短路,C1815击穿。
检修:(1)不装功率对管,其余部件换新。加电,测20针排插的+5VSB,PS-ON高电平是否正常,否则,
进一步检修辅助电源;

(2)测TL49412、④、131415值正常否,特别注意⑧、11脚电位应相等,不等就换TL494,否则,会烧功
率对管。
经上述检测后,换上功率对管,短路PS-ON端,风扇转,一切正常。
2.高达电源
现象:短路PS-ON端,风扇一转即停,再重复,无效,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可出现该现象。
检查:保险好,功率管等好,加电测+5VSB,PS-ON输出正常。
检修(1)断开LM339②脚到TL494④脚中的IN4148,短路PS-ON端,风扇转,输出正常。
(2)重查LM339周围的IN4148,无结果,测各比较器的逻辑功能,正常。
(3)画出LM339的局部图(如图4),查D35正向阻值减小,反向有几K的阻值,换掉,正常。注意用数字
表在路测D35(二极管档)有蜂鸣声,即可发现故障位,但指针表在路无法判断,除非短路。通电,用数
字表测二极管(IN4148)正、负极电位,根据它截止或导通状态,也可判断它的好坏,但指针表很难做
到。
3.SUNYONG电源
现象:保险裂,换桥堆后,风扇一转即停,再重复,又如此。
检修:重复例2的检修,无效。该机集成块用的一片LM393,周围有4个小三极管,没有办法,只好画出简
图(如图5),一看图,顿时明白,TL494④脚有二路控制,一路由PS-ON端控制,断开另一路控制的IN414
8,结果正常。推断这一路为空载检测控制,找一块坏硬盘挂在输出端,果然,短路PS-ON端,正常(注意

ATX电源一般不设空载检测)。

最近修了一个长城ATX-300P4电脑电源,小有心得,传上来和大分享一下。

脱机开壳发现,辅助电源开关管C3866暴裂,进一步检查发现,开关管基极的反馈支路二极管反击穿,发

射极负载电阻(2.2欧 1W)开路;比较电压反馈驱动管C1815击穿。其余元件在路测量未查出损坏。换上
所有查出的坏件后通电试验,未等我手动唤醒电源(短路输出线排的14脚与地之间),就闻到一股烧焦
味,马上拔掉电源插头,用手摸上述元件,发现开关管发烫。根据电路布局(没有图纸,只能凭眼直观电
路板)观察发现,开关管发热很可能是光藕不良或损坏而不能正确反馈该辅助电源次级升高的电压信号,
从而导致初级开关振荡脉冲的宽度失控,引起开关管的电流过大造成。拆下光藕,用可调直流维修电源串
上个1.5K电阻接在该光藕的1、2脚(注意,正极接1脚,负极接2脚,否则测不出好坏),转动调压旋钮,
同时用万用表(R*1K)测光藕的3、4脚,随着1、2脚的电压升高,万用表的
指针没有任何变化,(正常情况下,此时阻值会越来越小)说明该光藕是坏的。换上一只拆机光藕(已经
过测试是好的),重新通电并手动唤醒电源。此时风扇没有转动,说明仍有故障没有排除完。重新开最
启电源,同时用万用表测KA7500B12脚电压,发现启动之初电压有16伏多,尔后慢慢降到1伏多,说明辅助
电源初级已启振,问题出在次级。联想到刚才换下的坏光藕,推断可能是某种原因使KA7500B损坏导致光
藕瞬间工作状态异常而烧毁。试换一支新的TL494(手头没有KA7500B,TL494是可以直接代换的),再通电
并启动电源,发现风扇“呼”地转了起来,说明我的推断没有错。测输出端各指标区均正常。尔后断电,
在输出端12V接上两个CPU风扇,启动电源,带载运行近两个小时,没有问题,至此,维修
宣告结束。  经验:维修ATX电源时一定要细心,很多故障就是辅助电源出故障,并且一烧就是一片,
在查出烧元件后一定要顺藤摸瓜,根据电路原理,推断出可能引起此元件损坏的某个因素或现象,这样能
更彻底地找出比较隐藏的故障。

网友(2012-04-16):
如果附上圖, 會更好...

网友(2011-12-23):
楼主的这个贴子对我们新手来说实在是太有用了,1234楼的灌水实在太可恶了,这次先不扣你们分了

网友(2012-02-26):
正准备修几块电源,对于新手来说楼主真是雪中送炭

网友:
楼主,我的电源是不稳定,每天第一次开机都死机,开始是进系统死机,现在是进不了系统了,多开关几次就好了,运行稳定,一两天都没有问题。根据网友提示,更换了10v的全部电容都还是一样。
见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495156&extra=

网友:
非常谢谢楼主的分享,辛苦了。

网友:
看看什么好的 教程

网友:
正需要这个呢,楼主 强,收藏了,一定的

网友:
我是新手,虽然很多看不明白,但我也还是想多多接触,因为现在也在学习中!  期待我修好第一个

网友:
longlong7325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ser=longlong7325

网友:
正好在找这东西

网友:
好知识,收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