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非通病供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1-10-29):
自动触发到 0.28A就停下来 量供电 MAX8743 没产生1.5V 1.8V 用示波器抓波波 瞬间能抓到1.8v L26 电感有波形差不多1秒左右消失~
1.5V L27 电感也只有0.5V 还是不正常~
8743 V+ VCC VDD REF 正常 测量ON1 ON2 也有3.3V  MOS管G级也无开路 ~
接着我测量自举升压BST、反馈FB、输出电压检测OUT待信号。无开路阻值也正常 索性我换了BST电容 不行 再连续换了2个8743 再换MOS管 220电容 电感 还是没出来电压 涛声依旧~于是我查在这之前的所有开机后产生的3.3V 5V也都正常 现在毫无思路 请求高手支招~
MAX的芯片后继电压短路是不会输出电压 所以我测量电感的阻值 1.8V电感147 欧 1.5V电感 17欧姆  都正常啊~郁闷了~

网友:
1.5V17欧姆,是不是有点小了啊。断开电感看看电压出来了没?翘起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