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速度变慢的5种故障分析

楼主(2011-10-29):
在众多的网络故障中,最令人头痛的是网络是通的,但网速变慢。初次面对这类“软”故障时,往往有的人会束手无策,本文为大家介绍引起此类“软”故障常见的原因及排除方法,提高大家对实际问题的处理能力。
    1 网线问题
    我们知道,双绞线是由4对线严格而合理地紧密度绞和在一起,减少串扰和背景噪音的影响。同时,在T568A标准和T568B标准中仅使用了双绞线的1、2和3、6四条线。其中,1、2用于发送,3、6用于接收,而且1、2必须来自一个绕对,3、6必须来自一个绕对。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串扰,保证数据传输。本人在实践中发现不按正确标准(T586A、T586B)制作的网线,存在很大的隐患。有的开始一段时间使用正常,但过一段时间后,性能下降,网速变慢。因此,我们现在要求一律按T586A、T586B标准来压制网线。
    2 回路问题
    一般当网络较小涉及的节点数不是很多、结构不是很复杂时,这种现象很少发生。但在一些比较复杂的网络中,由于一些原因经常有多余的备用线路,则会构成回路,数据包会不断发送和校验数据,从而影响整体网速,并且查找比较困难。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要求我们在铺设网线时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网线打上明显的标签,有备用线路的地方要做好记载。
    3 广播风暴
    作为发现未知设备的主要手段,广播在网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网络计算机数量的增多,广播包的数量会急剧增加。当广播包的数量达到30%时,网络传输效率将会明显下降。当网卡或网络设备损坏后,会不停地发送广播包,从而导致广播风暴,使网络通信陷于瘫痪。因此,当网络设备硬件有故障时也会引起网速变慢。当怀疑有此类故障时,首先可采用置换法替换集线器或交换机来排除集线设备故障。然后关掉集线器的电源后用ping命令对所涉及计算机逐一测试,找到有故障网卡的计算机,更换新的网卡可恢复网速正常。
    4 端口瓶颈
    实际上路由器的广域网端口和局域网端口、交换机端口、集线器端口和服务器网卡等都有可能成为网络瓶颈。我们可在网络使用高峰时段,利用网管软件查看路由器、交换机、服务器端口的数据流量(用netstat命令也可统计各个端口的数据流量),确认网络数据流通瓶颈的位置,设法增加其带宽。如更换服务器网卡为100M或1000M、安装多个网卡、通过改变路由器上配置来增加带宽等方法都可以有效地缓解网络瓶颈,最大限度地提高数据传输速度。
    5 蠕虫病毒
    蠕虫病毒对网络速度的影响越来越严重。这种病毒导致被感染的用户只要一连上网就不停地往外发邮件,病毒选择用户个人电脑中的随机文档附加在用户机子上的通讯簿的随机地址进行邮件发送。成百上千的这种垃圾邮件有的排着队往外发送,有的又成批成批地被退回来堆在服务器上。造成个别骨干互联网出现明显拥塞,个别局域网近于瘫痪。因此,我们应时常注意各种新病毒通告,了解各种病毒特征;及时升级所用杀毒软件。计算机也要及时升级、安装系统补丁程序;同时卸载不必要的服务,关闭不必要的端口,以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总结
    总之,计算机网络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如何提高计算机网络的管理水平,不断学习,注重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积累相当重要。

网友:
还行。。。学习一下

网友:
还行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