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E6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29):
我有块主板775针的,主板在第一次插电的时候短接开关针会开机,并且有无内存条都会跑码到E6停止,把电拨下后,又插上就不用短接开关针直接开机了,还是有无内存条都直接跑E6。CPU,内存显卡都没坏。就是主板问题,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场管的电压全部正常。

网友:
补充:12V,3V,5V,复位全部正常。

网友:
coms电池有点吗?说明书上没有E6码的翻译吗?

网友:
是单桥的主板吧,单桥的主板芯片虚焊的多

网友:
等待回复。学习学习

网友:
e6 不就是内存问题?

网友:
内存电路啊

网友:
测下桥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2012-06-15):
先把CMOS电池取下,过几分钟再装上试试看,或者刷个BIOS试试,估计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