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修联想LXM-WL19AH 电源板有感 通病

楼主(2011-10-29):
LXM-WL19AH2006年的,晶冠代工的。电源板上面型号是

LIEN CHANG

AIP-0118

REV

看这板就知道质量...
机子看上去不通电!电源板上的电容很多都爆了,但其实5v 14v 12v都有,换了开了花的电容,不过5v(4v-5v) 14v(13-14v)跳变,而12v 是14v 稳压过来的没问题.
那个47uf没爆,但一换上,电压就不跳变了.
之前换过电源ic 场管,整流管,等等...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爆这么多,直接改通用板的省事

网友A:
之前换过电源ic 场管,整流管,等等...???若这么多的元件,直接改板不更简单点

网友:
显示器中电源板算是最简单的没这么辛苦吧

网友:
换了好了没有啊》》》》》》》》》》》》》》》》》》》》》》》》》

网友:
一般电压跳变的话 我首先换的就是50v小电容  因为焊接最简单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

网友:
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波动跳变,检查各路负载正常的情况下,我一般都先换电源变压器初级部分的小电解电容,还不行才查稳压部分,这也是修彩电的经验。
此故障描述确实是这板的通病,修过几块了!

网友:
上次见过一个431坏的也是这样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种板子故障还是很多的!学习了

网友:
修好比换板挣钱还多,这样人家还相信你的技术

网友:
快的话改一个上去    要不留着慢慢研究

网友:
电压跳变、有修过开关管的。有修过电源IC块的。有修过滤波电容的。也弄过光耦的。不过也有些,啥多换了还是跳变。估计就是电源版功率不够。放弃维修。

网友:
电解电容的滤波不良,有时也不开花的,只是微微鼓起。要仔细观察了,不行的话,全部换掉,成本也不高

网友:
修好比换板好啊!  以后客户会相信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换过电源ic 场管,整流管,等等...???若这么多的元件,直接改板不更简单点

请问换电容成本高还是换板?

网友:
现在的电脑质量越来越差了,神舟唐朝L300D一体机的电容也是一批一批的鼓包,都是用的低质电容呀

网友:
LXM-19AH都4~5年的机器了,小电容变质也正常的。就算是不使用,电容放久了也会坏的。

网友:
手头上也有这块板,挂掉的,还没修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不过走了弯路,一开始以为是屏短路,因为接屏指示灯就不亮了,没有实测电压.后来一测电压,不停的跳变,才又回来查电源板.      后来就看到了你的 这个好贴,换掉哪个小电容,电压就稳了,不过杯具的是屏已经花了,重新再修屏吧.

网友:
我觉得电源带不了负载是很不好修的,什么问题都有,楼主比较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