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tsu p7120开机无显

楼主(2011-10-29):
接一台p7120   待机0.01 开机后电流到0.51不动了,估计cpu没工作 测cpu电压0.8 ,别的电压也都出来了,请问这机器有没有什么通病啊

网友:
这个不晓得,看看CPU RST#有没有

网友:
看跑码了没有?顺便看下CPU复位,时钟正常不

网友:
找不到电路图,没思路了,高手指点一下改往哪里去查呢?

网友:
啊 啊啊  手上刚好一台研究中  也是0.5几   加焊北桥 CPU无果   TMD

网友(2011-12-09):
这机子跑到0.5几,上诊断卡是0,指示灯全亮,没有复位信号,很难搞啊

网友:
``这样的机器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