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方正

楼主(2011-10-29):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17寸液晶显示器型号:(TGJ-5L61B),12V,5V在跳变,
变压器,光耦,431,驱动IC6841,开关管都换过了,还是在跳变。郁闷哦。
请问导至电压跳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接上负载呢,

网友:
换电容,统统换掉。

网友A:
电容不爆也换掉,全部换完。。。。。

网友:
把电源芯片旁边的小个子50v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怎么论坛上没见有高手的

网友:
不是没有高手,都潜水了吧。

网友:
跳变范围多大,如果只是0.几,一般没事。你机器具体什么故障也没说下。我昨天修了台是高压开关管短路,导致灯管一直闪,电压也是0.几跳变,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
和开关管S极连接的电阻换了看看,那个只有0.几的

网友:
你看看反馈和高压板是不是短了

网友:
有的是电源芯片问题 换一个看看

网友:
先断开后端负载试下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不太好解决,我有两块板子,一样的现象,换完了,还是一样

网友:
高压板断开试下

网友:
高压板断开试下
电源ic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就是很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爆也换掉,全部换完。。。。。

我看你是教楼主换东西的   不是教楼主修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