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片。昂达P43的板 全板无复位 PCI复位灯长亮

楼主(2011-10-29):
昂达P43的板 全板无复位 PCI复位灯长亮
先查供电。先VTT1。2V 内存。桥供电。。。
一查CPU供电无。。。呵呵 。没有CPU供电当然不会出 复位
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2A  饼哥说先不要换芯片 先查供电和开启信号。。找到RT8802A的PDF。先查供电。有5V 再查en 。郁闷 。没有EN的。突然想到饼哥说的是DVD。测12脚。有1。3V。再测1脚。没电。。VTT怎么会没有开启信信号。。。跑线到了两个1AM的三极管上。。发现有一个管坏了。换了管后。
加电。开机。跑码。呵呵。

网友A:
怎么那么好修的?我修的该有的电压都有就是不出CPU供电 郁闷死 不知道哪里还影响到它??

网友:
不错。没供电。还是先查查芯片的条件。在来换芯片。

网友(2015-10-17):
引用 网友A:
怎么那么好修的?我修的该有的电压都有就是不出CPU供电 郁闷死 不知道哪里还影响到它??

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