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法开机,求解?

楼主(2011-10-29):
一块主板,在不插4口12Vcpu供电插座时,可开机但无反映(风扇转,检测卡无显示或显示00),当一并插4口12Vcpu供电插座时电脑开机无反应(风扇动一下,然后如同不通电般毫无反应),求高手解答~

补充内容 (2011-11-2 02:24):
测试CPU供电场效应管其中标注Q2,Q9的两个更换后就好了,主板能成功点亮了~~

补充内容 (2011-11-2 02:25):
谢谢坛子里热心的朋友们了

网友:
CPU供电短路

网友:
检查CPU供电场效应管有无短路

网友A:
这种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
查cpu供电场管

网友:
笼统些的是说+12V电压明显有短路也就是P4以上专用的4PIN CPU电源接口。

网友B:
因该是cpu供电的问题!强供电试试!

网友C:
应该是4pin12V供电问题。

网友D:
先看CPU供电12V有没,在看场效应管电压来了没。。。可能就是这里短路,,,,

网友:
测试CPU供电场效应管其中标注Q2,Q9的两个用万用表测量无数值(0),蜂鸣想起,是否表示两个场关击穿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看CPU供电12V有没,在看场效应管电压来了没。。。可能就是这里短路,,,,

怎么测?请指教。按下开机,风扇一动就没反应了,万用表测试除了Q2,29两个场管有异常,其它的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该是cpu供电的问题!强供电试试!

强供电了,端接16脚后可通电,但主板没反应,是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太简单了!

能否详细讲解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典型的  CPU 供电电路问题。。主要差 CPU 的场效应管

测试CPU供电场效应管其中标注Q2,Q9的两个用万用表测量无数值,蜂鸣想起,是否表示两个场关击穿了啊?

网友:
CPU供电击穿电源不保护?还可以强行开机

瞄了个米的,看晕了我,求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4pin12V供电问题。

典型的CPU供电短路   查CPU供电MOS管和供电IC

网友:
谢谢坛子里的朋友们,换了2个场管后就OK了~~~~

网友:
测试CPU供电场效应管其中标注Q2,Q9的两个更换后就好了,主板能成功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