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闪屏 换屏 蓝屏 有图

楼主(2011-10-29):
    接了台联想T400 ,来的时候闪屏,马上给客户报价,换屏,换的过程忘记拆电池,造成现在的痛苦,现在求方,现在导致颜色不对,蓝色底,而且有拖尾一样的闪动,外接显示正常,因为显卡坏了就把显卡换了,故障依旧,请问什么怎么处理。

网友:
你屏在换一块看看,带电操作有可能烧掉你主板~~~还是先确定问题是屏还是主板

网友:
感觉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肯定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确定一下问题在屏还是主板

网友:
屏幕是没问题,我换过新的屏幕

网友:
有时候你换的新屏不一定是好的多换几个试试

网友:
屏幕是没有问题的,换过新的屏幕也一样的情况。

网友:
带电操作很危险有地方烧掉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带电操作导致的问题

网友:
不能带电操作,外接屏看是不是好的是好的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查下显卡到屏线这段线路。。

网友:
屏和屏线一起换,如还不行就要考虑主板了。

网友:
楼主可要切忌以后决不能带电抄作了

网友:
不像是主板,像是屏线或者是屏!

网友:
Fan 也不对

网友:
估计把线路短路了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吧。上次我修一台底色跟你的一样 是断屏线的

网友:
应该还是屏的问题,再换一块屏试试

网友:
量下屏数据线对地值

网友:
换上的屏是坏的屏型号一样嘛 把原来的屏接上去看看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不拔电池换屏也没问题啊

网友:
换屏线啊!应该就好了,感觉是线直接信号干扰,换线后在说。

网友:
养成好的维修习惯是可以避免这类不必要的问题出现啊,记住了,楼主解决问题后记得告诉我们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风扇报错了 显卡和屏都干了 在干下北桥吧 带点弄得话有可能烧北桥了

网友:
如果你屏是好的 那你屏线问题大一点

网友:
换原屏看看,要是屏的事找买屏的换一个,要是主板的是看看是LED的屏接口吗?
同意楼主:
0.0
依旧伤心
同意楼主:

网友A:
换快主板就好了

网友:
处接屏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