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l2 15秒关机

楼主(2011-10-29):
有2块扳子 2块都是RT9214坏 修好后能跑完。情况出来了 提示15秒关机 2个板子情况一模一样 换了CUP试也是这样 不是不支持就是15秒关机 求解

网友:
USB口是不是短路了。(接触到机箱了)入侵保护。你观察一下应该可以弄好。

网友:
在论坛查一下,这里有很多这样的贴子,一般都是USB的问题

网友:
查USB的供电是不是正常,但是要先看屏幕上报的是什么错,华硕报错还有一个就是ASUS主板报错
coms settings wrong
coms date/time not.set
overcclocking fai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nfigore your system chassis intraded
no hard disk drive detected!
把与Chassis 条线中间排针相连的三级管

网友(点评):
楼上正解 查图纸挑了那个三极管问题解决

网友:
多上论坛学习学习,我也是师傅教我的,他也是在论坛看到的

网友:
桥坏了嘛!!这还有必要问?不是南桥的就是单芯片的!!反正就是坏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USB跳线的问题

网友:
看看提示啥   以前遇到过电池没电15秒关机

网友:
就是保护关机吗 我以前碰到的ASUS板保护关机都是USB出错 多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