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里面的两个大电源容量不一样可以吗?

楼主(2011-10-29):
坏了一个,没有找到一样的,就买了个容量差不多的,这样串联在一起电压也是316V,使用好像也正常。
请问各位大师,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吗?

网友:
一般要求两只电容要一样的,因为是均压,如果不一样,会造成参数小的那个寿命短,电源在满载时也会引起不正常。

网友:
只要电压有啷个大都行了额,

网友:
顺便问下,如果两个电熔都坏了,更换的话拿两个跟原装不一样的但差不多的,可以么?

网友(点评):
可以的,两个大电容容量最好一样,差一点点也可以,一般在两个大电容上并有一个均压电阻。

网友:
最好2个都换一样的

网友A:
我也顺便问一个问题,ATX电源原来的两个高压滤波电容是680UF/220V,找不同容量的电容更换,用两个470UF/220V的高压滤波电容代替行不行?

网友(点评):
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谢谢指导。明天再去买一个装上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顺便问一个问题,ATX电源原来的两个高压滤波电容是680UF/220V,找不同容量的电容更换,用两个470UF/220 ...

谢谢了,我也找两个好的电源来实践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顺便问一个问题,ATX电源原来的两个高压滤波电容是680UF/220V,找不同容量的电容更换,用两个470UF/220 ...

这样当然可以,但是在负载较大的时候,输出纹波会比较大,建议买原参数的,或者大一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当然可以,但是在负载较大的时候,输出纹波会比较大,建议买原参数的,或者大一些的。

嗯````有道理,谢谢了。

网友:
正在 等待是升级中了   我也  不知道了

网友:
最好换一样的电容,没有一样的换大一点点也行,不能小了,还有如果两个大电容都坏了。最好把它所带的匹配电阻一起换了为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