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电压卡0.4 附时序图

楼主(2011-10-29):
手上的机器 上电卡0.4不跳变,一次都不跳 - - #
上时序图
触发这就不用说了,从第六步KBC3_SUSPWRON 开始测  触发后有3.3V
一直测到 20步 PLT3_RST 都有电压跳变 因为没有点位图 有些步骤跳过了。

然后我就觉得很迷茫了,到20步都没问题 怎么电压没有跳变? 怎么就卡在0.4A了呢? 求指导

补充内容 (2011-10-30 14:02):
已修复,我电压没出全 1.05V的转换 出了问题,直接焊到一起了 ,修复!

网友:
O.4CPU应该还没有工作,上假负载看看Cpu复位有没有产生

网友:
cpu没有工作,换cpu

网友:
没U换 我拆了下开机芯片 能把CPU给烧了 见鬼啊~

网友:
三星Q系列的吗?这个问题前几天论坛好像有人解决了

网友:
都这么肯定CPU的问题,, 明天调一个 换上试试~

网友:
也不大对啊,CPU发烫了。 能是U没过?
还以为是 电压没完全开启呢

网友:
查了那个帖子 原来也是LZ发的   难道还是那个本子吗 你可以对着你以前那个查啊

网友:
没有解决呢。这台机器 不急 慢慢修。 嘿嘿。  急就换板子 正好多研究研究。

网友:
还是建议楼主,先拿下CPU,再上假负载看看相应电压或信号。

网友:
你说下电流跳变的---过程。。。是从待机到?

网友:
只接到0.4???

网友A:
看电流应该复位都没出拳吧

顶你~~~~ 就是电压没出全~~~~

网友:
如果20步都出全了还有个21步呢,也就是北桥给CPU的复位信号,如果21步也有那就是典型的CPU工作条件满足不跑码,这就和挂在系统总线上的设备有关了,比如声卡  网卡   PCI卡   ,另外就是桥与桥之间的通信线路了,这些比较难查而且很麻烦,有示波器还好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流应该复位都没出拳吧

那现在时哪个复位没出来?南桥有了吗?

网友:
我也有台三星R420的能触发到0.2几,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时间我们一起研究下,怎么样,楼主?

网友:
直接到0.4应该是没有过cpu 上假负载看看

网友:
该出的电压没出来,CPU没有复位,不会进行下一部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