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大家来讨论一下BGA吧。

楼主(2011-10-29):
各位,我发现在论坛里好像没有专说BGA的帖子。

而我呢,菜鸟一个啦,自己买了一个BGA都不会用。所以就想向各位请教一下关于BGA的一些问题。希望各位高手能多多指教一下。

同时,我也希望跟我一样对BGA有疑问的朋友们,多多提问。

高手们,要多教我们一下啊!!!

网友A:
我先说说我的几个小疑问吧:
1、现在我们常用的三温区BGA,温度曲线是用系统默认的好,还是不同的板不同的温度?如果是,那大概是怎么设置的?(在系统默认的温度曲线中,分的是预热、恒温、升温、融焊、回焊等几个阶段,且上、下、底温度均不同)。
2、当需要加焊的北桥离CPU座比较近时,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在不拆下CPU座的情况下,完成加焊?
3、什么叫BGA飞线啊?
4、如果焊下来了掉点了,可以修复吗?如何修复?

网友:
三温区bga可以,土泡节约成本,

网友:
我这边都在用土炮,成功率满高的,那种没用过,好用不?

网友:
你这些问题论坛里都能找到的,温度都是根据不同的板子设定的

网友:
还是比较期待这方面的教程与经验

网友:
稍微高点,低点没多大关系,你要用眼睛去看那个东西有没有熔焊,

网友:
明白明白,能不能详细说说,什么样的板用什么样的温度设定。如果能有个教程什么的,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先说说我的几个小疑问吧:
1、现在我们常用的三温区BGA,温度曲线是用系统默认的好,还是不同的板不同的 ...

期待高手解答一下这四个问题。

网友:
请教一下,有人做宣传,上面写的“南北桥维修”是什么意思?南北桥,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不能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