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维修高手进来看看,在线等。。。。

楼主(2011-10-29):
  我的显卡是影驰7600的,今天在超频CPU的时候突然不显示了,换了几台电脑也不显示,请高手帮忙诊断下显卡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显卡坏了,

网友:
我意思是如果坏了问题在哪里?

网友:
"超频CPU的时候突然不显示"你又问是显卡哪里坏了,有关系吗?是CPU还是GPU

网友:
超频跟显卡应该没关系吧,按理说只是传输数据速度的问题,怎么会影响到显卡不能显示呢。。。。楼主最好拿超频前一样的CPU试试,确定哪块出问题,奎哥你维修学徒了啊,不错不错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465473#lastpost

网友:
我以前也玩超频,从来没有出什么事。现在可以肯定的是,CPU没有事,显卡坏了,但不知道坏什么地方。以前听说过超频烧显卡,现在让我碰到了。

网友:
既然确定是显卡坏·  直接拿去修不就完了    就不显示的问题 都有十几种原因···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挂了

网友:
把显卡插别的机子上试试看

网友:
  虽然硬件我不懂,但个人认为 你超CPU 不会影响显卡

网友:
有可能,工作负担重了。

网友:
你这样说让人怎么搞啊。。要不就搞点数据上来 要不就拿别人修去,什么重点都没说,这样子不就像是说我家的电脑不显示了,请问是哪坏了一样?

网友:
基地有培训课程

网友:
没工具怎么修呀

网友:
这种事情没遇到过。。。。!!!

网友:
直接丢了不用修了。超CPU和显卡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没有鸟事了超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