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不定时掉电,急!

楼主(2011-10-29):
有谁修到过M300不定时掉电啊,排除散热。CPU的电容也都换过了,还加过,没用。掉电的没思路呐,怎么查啊。声明没有PU大电容。

网友:
看看是不是温度过高造成的,或是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不好弄。 检查温控电路吧。

网友:
这款有通病的
     在CPU供电那加俩电容

网友:
你接的是本屏还是外接啊  有的时候接外接会掉电 要接本平,还不行的话看看适配器电池什么的排除问题

网友:
去掉温控保护电路!

网友:
        你看看那个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换北桥试试 可能是没过内存

网友:
换CPU电容,就好了

网友:
还是按掉电 的设计电路来查移当些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换cpu电容就好。但有的要加电容才会好,我遇到过。

网友(点评):
换过加过了,

网友:
后面回答的都是混分的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风扇不怎么出风,但老是掉电。。

网友:
M300没有NEC大电容的,楼主也说了没有大电容,怎么还有人说是大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