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装了系统关不了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29):
                  今天装了个系统,却关不了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客户拿了一台主机,主板是478的,硬盘是20G,能进系统,什么都是好的,他要换个硬盘,我给他换了个三星80G的硬盘,装了个XP系统,进系统后一切都正常,点开始——关机——正在注销——正在关机(到这里都是正常的),之后屏就黑了,过了两秒钟,屏上出现:可以正常关闭计算机,但按开关还是关不了,只有长按开关键才能关!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进入CMOS设置里面有个电源选项,关闭看看。

网友A:
一般来说是系统有问题,要不就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电源模式不对 下载个自动更改模式的软件改下就可以了这个问题我之前遇过 一改一个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是系统有问题,要不就是硬盘有问题。。

硬盘好的,系统都换了好几种,还是一样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驱动错了。网上找下有软件可以修复。也可以换个操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哈,什么软件呢

电源模式修改软件啊 一个一般就几MB..百度下吧。应该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