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535 这样的花屏 啥情况 有图

楼主(2011-10-29):
G:\IMG_6205.JPGL535  客户拿过来花屏  用的是ATI的显卡  以为是显卡问题 直接干显卡  晕 换了之后现象依旧  内存啥的 都换过了 没用  内接外接都这样  东芝的大电容也换过了   (以防万一) 哎。。。。没思路了 都

网友:
图全部挂了, 请重新上图

网友:
CPU后面的大电容老化 滤波不够 换掉加8个330的电容就OK

网友(点评):
CPU后面就一个大的电容。。。

网友:
G:\IMG_6205.JPG  看不到吗?  可是这机器  后面就一个NEC的超级电容啊  我换了也是这样- -!

网友:
更换屏试过没?

网友(点评):
内接 外接都一样 不考虑排线和屏哦。。。

网友:
把那个大电容去掉 换上8个小电容

网友(点评):
呵呵 好的 我试试 谢谢

网友:
哎图片看不到,花屏不就显卡,显存,屏线,屏。再不行换板。闪人

网友:
路过看一下了

网友:
晕 显存怎么测试啊 一个一个卸了 上新的吗- -!!!

网友:
换大电容看看

网友:
L510系列,见过显存坏引起的花屏过,特别是主板正面那颗。打红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