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请教这个电容在这里是怎样的作用

楼主(2011-10-29):
图中红色标注的电容~~~~

我很无奈的说,这个是1631,产生3 、5V的芯片。该芯片被摘掉,然后被不知情的人通电。
结果,很是悲催。等我把芯片装上去,待机电流立马0.03然后蹦到0.1~~~
有料板,拆呀拆,换呀换。起初我还以为是我芯片的问题,事后我问到,才知道,被通电了。
难怪,没有控制芯片,上下管的控制及都是悬空,所以容易坏。
人懒散惯了,都忘了正规的mos管是怎样判断好坏的~~~
找了块相同板子对比,控制及2脚和4脚,的阻值都是500多,而我的这块板子,2脚无穷大,4脚500多欧。
管子摘掉,焊盘第二引脚还是无穷大,很明显,待机芯片坏了、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说呢?因为控制级和芯片是直接相连的,我也就等于测芯片引脚的对地阻止。正常情况有500左右阻止的,这里它反常了。

现在是反复的烧管子,烧芯片。
打了下电感,100多欧,1631也无明显短路。大家怎么看?

网友:
还有一个电容是坏的

网友:
你这 是悲剧 这下工作量大了 南北桥都坏了吧 18v的电过去 还能好 呵呵

网友:
这不是滤波的电容吗?我看走眼了?

网友:
负载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1631不带保护的吗。

网友:
那就是个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