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M LX 无核心供电??

楼主(2011-10-29):
华硕P5G41C-M LX 接到后,插上诊断卡,发现复位灯长常。。。。首先测一下CPU核心供电,没有电压。。
先不急啊。。把其他电压测了再确定问题啊。。。。结果其他电压都有了。。就是CPU供电没有啊。
看一下CPU供电芯片是ASP0905。在上网找不到PDF。。。所以不知何从下手。。。
后来查到说跟UP6206脚位一样。。。我按照图,测得24脚12V,VCC5脚5V  3脚EN 有1.2V    不知道脚位对不对。。
但是按这样来说的话。EN也有1.2V 供电也有。。怎么还没有CPU供电呢。。求助。。。

网友:
这种芯片空焊的很多,楼主可以加焊试试,不行就直接换。

网友:
加焊看看哈  要是还没有电压  无语

网友:
因为以前都没有修过这种芯片的。。你修这种芯片比较多???
这种芯片空焊的很多????经验嘛。。。

网友:
我把芯片用风枪,然后动一下,再回来。就象做BGA那样的。。。这样算是加焊了。。
上电后,结果发现核心供电有了,但不高。只有0.44V。。。。。。还是低了。估计这个芯片坏了吧。

网友(点评):
这不算加焊吧。。都没用烙铁

网友:
换个试试吧

网友:
那下mos管和电容 查了没 正常不 不一定是电源IC的问题吧 先查下小东西 不行再干掉大的

网友:
直接换一个不就完了么,这个芯片也没多少钱!

网友:
买芯片不方便啊。。每次都为了这一两个去买不划算啊。

网友:
你用示波器看看瞬间保护还是确实没核心供电

网友(2015-10-22):
试试拆相连的电容啊。可能是漏电拉低了呢

网友:
助焊能有电压并且低的话很有可能pwm损坏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EN开启脚应该是3.3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