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L显示器救命啦,!!帮忙来看看

楼主(2011-10-29):
下午接到一台DELL显示器,,型号S2009WB....
开机灰白黑,红绿蓝一直跳来跳去,,,,,
这是什么问题??????????????
请教大家了!!
谢谢你们!
显示器
DELL

网友:
检查屏显是否插好, 线号线

网友:
确色 不是屏线、显卡 屏

网友:
无信好,屏线问题

网友:
换个屏线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要是不行就,从新刷程序。

网友:
是不是进了工厂模式了呀,或是被别人修过,换过驱动板什么的了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刷驱动板程序 或者换驱动板

网友:
还有看看,有没有明显烧毁痕迹

网友:
查找该型号显示器推出工厂测试模式的组合键,按住成功后,关机再开就好了,如同时按power+menu ,按menu 插电源等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