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f4000 几天就要装一次系统.待机0。11A是不是大 ...
神州天运f4000 几天就要装一次系统.待机0。11A是不是大了

楼主(2011-10-29):
机子用几天就要重装系统(在进系统时自动重启,有时提示文件没有),MHDD测硬盘没问题。测内存也没问题。
跑3D2001 跑到第6就定机了,有时自动重启。
客人说放视频容易自动重启。 散热没问题
自动重启

网友:
主要还是散热的问题, 散热垫是否没装

网友:
硬盘的问的吧

网友:
检查主机内部是否有松动,各接触点要保证良好!

网友:
很明显硬盘坏了

网友:
我的一个 sl500 的机器 只要一跑3D 就死机,自动重启了。看720p 的视频也死机 重启,结果拆掉显卡。
主板报废了。

网友:
更换一下显卡试试,3D跑不过肯定先怀疑显卡

网友:
内存不给力巴 是不是山寨的内存 不稳定 我就遇到过 呵呵 换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