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讨论INTEL 和AMD时序区别

楼主(2011-10-29):
AMD的是   先产是产生CPU电压后,用VRMPWRGD去开启总线供电??

INTEL 是 先产生总线电压 ,利用总线电压转换后的VTT_PWRGD 去开启CPU供电????

  是不是所有的AMD 和INTEL 都遵守这个顺序???

网友:
是因特.有顺讯.

网友:
是的啊 你可以去看看 芯片组的 管方文党

网友:
小小白期待高手讲解

网友:
期待高手能给与解答!

网友A:
AMD 是VDDA供,然后开启电源管理芯片en脚,当电源管理芯片条件满足后发出vrmpwrgd给南桥cpuvdd_en南桥得到后发出总线HTVDD_EN,总线供电正常后发出ht_vld给南桥。最后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D 是VDDA供,然后开启电源管理芯片en脚,当电源管理芯片条件满足后发出vrmpwrgd给南桥cpuvdd_en南桥得到后 ...

ADDA ,是AMD所需的一个额外2.5V,有这个电压CPU才能发送VID组合给PWM,这个ADDA相当于INTEL的VCCVI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DA ,是AMD所需的一个额外2.5V,有这个电压CPU才能发送VID组合给PWM,这个ADDA相当于INTEL的VCCVID吧?

是这样的,不是ADDA哈`你在图纸上肯本查不到

网友:
很值得知道的问题,饼哥出来指导

网友C:
时序是根据芯片组的类型而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序是根据芯片组的类型而定的!

时序到底是根据芯片组定的,还是根据CPU平台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