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k9n6pgm2-v开机跑D5-D6-E9停止不跑吗维修一例

楼主(2011-10-29):
微型k9n6pgm2-v开机跑D5-D6-E9停止不跑吗,用SPI编程器刷BIOS解决问题,贡献BIOS一个

845主板,跑co(大多是bios出错和座子空悍的原因), ]
nf4主板,跑c1不跳(大多是槽子虚和北桥空悍)
intel845跑e9(大多是bios程序出错)

845主板,跑C0,是1.5V供电的L1084D坏了,供电变成0.6V了,换掉就好了。
NF4主板,跑C1,是BIOS数据出错,重新下载写入好了。我的编程器可能是转换座不太好了,一直显示通讯错误,要么就是验证出错,弹跳座,按了N次。又好了,写入正常。
INTEL主板,还没有顾上搞,有时间再看看。再来通报

845主板,诊断卡跑C0       1.5V供电MOS管损坏造成。
[NF4主板,诊断卡跑C1不跳,不是内存和内存供电的问题       BIOS损坏造成。
INTEL主板845,诊断卡跑E9     BIOS损坏造成

网友:
E9没过内存吧!可以刷BIOS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