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不能充电个故障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10-29):
x200 不能充电个故障求高手指点
不能充电

网友:
电池怎么啦?主板怎么了?说点道道出来

网友:
不然人家只能说换电池,换主板,换电源,肯定OK

网友:
看看电池是不是坏了???

网友:
这个板子充电电路不好整啊
是不是摔过的机器啊
那样零件很容易摔坏
但是看不出来

网友:
找一样的板子比一哈要好修些。

网友:
系统里面能找到电池吗 找到的话 在插上电源电池 量有么有充电电压 有的的话就是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