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高压滤波电容代换问题

楼主(2011-10-29):
ATX电源原来的两个高压滤波电容是680UF/220V,找不到同容量的电容更换,用两个470UF/220V的高压滤波电容代替行不行?

网友:
还是换大点容量的吧,免得功率不够

网友:
换只能换容量相等或大一些的吧

网友:
完全可以。

看楼上的多是刚来混的 220v 其它基本uf多没多大关系 多可以用了 修电脑还是得看经验啊

网友:
可以的。只是功率会有所降低的。

网友:
没有问题的。

网友:
换大一些的。但是不要相差太大。否则一样不行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我从中受益了。

网友:
楼上说的不准确,300V电容换小点可以工作,但是电容前面加油储能电感的电源最好不要换小了,换小后对功率影响很大,而且不稳定,容易烧功率管。储能电感是增加连续输出功率的,必须有大容量滤波电容配合,容量减小后会降低连续输出功率,加大纹波峰值电压,如果这电源使用的地方市电电压稳定,换小点没也可以,电压不稳定的话最好还是原值代换。

网友:
还是换大点好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支持你!

网友:
最好还是用容量大的代换

网友:
网购~~~
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只要你换上去的电容不存在品质问题,220UF以上就够用了,不会影响到电源功率!
至于电容中使用大 ...

支持      顶

网友:
8楼正解,电容一类的能找到相同的最好,不然就用最接近的替代。

网友:
不要差太多就好了。680uf的是不好找,日系红宝石有680uf的.或买820uf的。没有的话.暂时用470uf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