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14.1屏 右面有四分之一不显示 外接显示器情况一样

楼主(2011-10-29):
初次发帖 望各位谅解  也希望对 遇见此情况的兄弟朋友 有所帮助
不罗嗦了
DV-4 集显 此机器我也不知道多久修的了,快一个月了。说说我维修过程吧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开机屏幕右侧四分之一不显示,外接显示器也一样
考虑了一下是集成显卡  还以不是显卡引起的 但是内外都一样的情况 只好做显卡,报价后我就速度拆机
因为我比较懒  不愿意测电压
   速度做了显卡结果情况依旧 测屏接口电压和VGA接口电压正常  怀疑屏幕跟换了一样情况 没办法只好取下显卡植了 换了一样

       后面和客户协商 更换显卡从厂家发 等了2天芯片到了  第三更换 我无语了 情况依旧  研究了一天 一样的 周围电阻 电容阻值正常 哎......
      后面考虑屏线  还好下午时候  一个客户拿一台 一样的机器(虽然是独显的机器) 跟换 屏线OK 把集显的换在独显的机器上内外接都四分之不显示 我就搞不明白怎么会是屏线

注:我不插屏的情况,试外接显示器情况一样的 也是四分之不显示

写的不好的地方望各位兄弟谅解

网友:
外接不显示 那个是看你外接的屏的驱动板的 和内接不一样 LZ悲剧了

网友A:
我还是 怀疑显示器的 驱动不对 分辨率和笔记本不一样 我换了好几个显示器  独显的那个本子 用它的一套外接一个显示器就OK 的  独显的本子是清理风扇 嘿嘿 顺便 试了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 怀疑显示器的 驱动不对 分辨率和笔记本不一样 我换了好几个显示器  独显的那个本子 用它的一套外接 ...

是啊 就是驱动板嘛

网友C:
楼主买个多用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就是驱动板嘛

但是我更换屏线以后用 原来的显示器试就OK乐

网友(点评):
晕喔,什么情况都有。。还好有你提示,不然以后遇到了,还很不少弯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买个多用驱动板。

谢谢了 这个板子我很少用  你头像个性 外星人笔记本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 这个板子我很少用  你头像个性 外星人笔记本的

是啊,很酷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啊,很酷吧!

很酷  但是 这个机器的生产权 卖给DELL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酷  但是 这个机器的生产权 卖给DELL  了

现在比外星人更厉害的是地球人。

网友:
这个真没修到过。。感谢LZ分享。  我遇到过DELL的机器,好像是1420的。。也是显示一半,客户直接过来催的我换屏线。。然后就好了。。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现在看到楼主的帖了。下次好操作、

网友:
有了楼主的经验,我们下次可以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