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 216-0728020与ATI - 216-0728018代换为题

楼主(2011-10-29):
谁知道ATI - 216-0728020和ATI -216-0728018能不能替换。有谁试过么

网友:
楼主很有想法啊,我没试过能不能互换,我只试过用GO6150来代换GO6100,要刷BIOS

网友A:
在什么型号的机器上试过6150可以换6100啊?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什么型号的机器上试过6150可以换6100啊?好奇

在华硕A8M的机器上试过,当时手上只有一片改良GO6100芯片换上后,开视频或游戏5分钟后花屏死机,由于客户第二天急着要,订芯片是来不急了,只有用GO6150的改良芯片换上去试试,装上去开机不显,后来改了下BIOS文件刷进去一切正常现在已过5个月了也没返修。

网友B:
我试过用018代在020上 开机能显示 不过运行3D就死机,温度不正常。
我现在买了块020的回来 买的时候卖芯片的说不能代换.

我在惠普511上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用018代在020上 开机能显示 不过运行3D就死机,温度不正常。
我现在买了块020的回来 买的时候卖芯片 ...

手里有个020想代018,明天试试不行就要定新的了

网友:
还有哪位高手试过互换啊,出来分享下

网友:
ATI的蕊片很便宜,没必要代换了,最好用原型号的

网友:
想法很好,维修人员不是每个芯片都有的,可以代换的话,方便多了

网友:
不能代换的,好像也不贵,同意9楼说的,最好用原型号。

网友:
感觉顺换可以,反换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