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笔记本电池

楼主(2011-10-29):
联想旭日C416L   07年买的   现在电池充满电只能用10几分钟   怎么办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谢谢大侠帮忙   万分感激
BatteryMon - [交流电源]

网友:
笔记本续航时间变短是因为电池在多次的充电和放电过程中,笔记本BIOS系统对电池电量产生了误判,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电池校正”方法让笔记本剩余的电量充分发挥出来。下面给大家介绍两种方法来校正笔记本电池。

标准校正法:用笔记本BIOS中的电池校正功能

很多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在其BIOS里面都集成了电池校正的程序,一般英文的说法叫做“Battery Calibration”,即“电池电量校对”。直接进入本本BIOS就能完成电池校正的操作。

1、开机,出现开机画面后按F2进入BIOS菜单;通过左右方向键,选择进入Power菜单。

2、进入Power菜单,就能看到“Start Battery Calibration”选项,选中它并按回车键执行。

3、这时屏幕会变成蓝色,并有英文提示,要求把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插上给电池充电。等电池电量充满后,屏幕又提示用户断开电源适配器。之后笔记本开始持续对电池放电,直到电池电量耗尽。

4、这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等电池耗尽自动关机后,然后接上电源适配器给电池充电,但不要开机。等充电完毕(充电指示灯熄灭)后,电池校正的过程才算完成。

手动校正法:让笔记本本开机自然放电

有些笔记本在BIOS里怎么找也找不到电池校正的选项。难道这样的笔记本就没法进行电池校正吗?通过我们手动的一些设置,让本本在正常工作中放电直到自动关机。

自然放电的原理

表面上看,电池校正的过程是对电池进行充电和放电,不过它的目的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激活电池,因为现在的本本电池都是锂电池,不存在激活的问题。而充放电的真正目的是让电脑重新认识电池的容量。所以要尽量把电放干净,让本本工作在较小功率下,这样校正的效果才好。

1、笔记本在操作系统(以Windows XP为例)中,进入“电源选项”。把“电源使用方案”选择为“一直开着”,并把“关闭监视器”、“关闭硬盘”设置为最短的时间,而系统待机要设为“从不”。

2、在“电源选项”的“警报”中,取消所有警报选项,目的是让电池完全耗尽直到关机。

3、设置完毕之后,关闭所有的应用程序,关闭WIFI,拔掉电源适配器,用电池供电。不要做任何操作,直至把电池耗尽后自动关机。放电完毕后,连上电源适配器,把电池充满,则完成了一次电池校正。

如果给笔记本电池校正后电池的续航能力还不是很明显,那就可能是电池的本身老化所致的,如果笔记本续航能力正常,笔者不推荐使用电池校正。

网友:
老化了,只能换电池

网友:
换了电池就好。

网友:
找几节电池换上就行,不过撬开电池盒有一定的技巧

网友:
电池用了4年了  也该退休了

网友:
应该是要换了啊

网友:
该换电池了,电池芯早就老化了。

网友:
用了那么多年,电池芯也要换了

网友:
电池用的时间长了,都这样的,换个就好了

网友(2011-12-19):
换电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