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烙铁焊芯片技巧

楼主(2011-10-29):
用烙铁搞芯片老掉焊盘,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啊.
芯片

网友:
要多加点焊油买好点的焊锡

网友:
多练习吧,这东西别人说不好,

网友:
都是时间慢慢练出来的,多多拿烙铁

网友:
这主要靠练习,把芯片对好焊就行了

网友:
加热时间不要过长。
同意楼主:
0.0
黄镇峰
同意楼主:
加热时间太长? 一般要几秒啊..时间短了 有些锡拖不出来啊..

网友:
关键力量要适中,烙铁温度稍微调低。
同意楼主:
0.0
黄镇峰
同意楼主:
那烙铁放在芯片脚上 又没用力压.....

网友A(2012-11-15):
我是觉得很难把握啊。。

网友:
焊芯片主要分为两个步骤。一,摆放芯片。第二,加焊,吸锡。。。。。所以先学会吸锡,在废板上加焊芯片,不要拆下芯片,反复练习加锡,吸锡~~~~~~~学会吸锡后一切都会变得简单。。。。。接下来,学习拆下芯片后,装回板子时把芯片对准整齐平衡。然后加焊吸锡~~~~~~~~~~~~

网友:
要经常练习才行!

网友:
力度不要大了 不然就要掉

网友:
温度高了吧

网友:
IC脚密的话 最好用风枪吹

网友:
要经常联系才行啊,哥们

网友:
多练习,不要在一个地方加热太长时间

网友(2013-10-14):
我也正为这事烦恼,哥门有悟出什么窍门了吗?

网友:
需要自己领悟啊!多练习吧!

网友:
我也非常不熟练,我第一次都没拆下电解电容,不过现在好点了

网友A:
助焊膏很重要

网友:
这个是要苦练的。

网友:
多练习,别无它法啊

网友:
看标题以为可以学东西。进来一看原来是问别人的

网友:
多练习下,熟能生巧。。。

网友:
加热不宜过长

网友:
学习别人的好经验,然后就是多次的练习,在废旧的板子是反复练习,熟能生巧吧,只要用心应该可以达到满意的效果

网友:
多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
没完全熔化焊锡就用力拔芯片,容易掉焊盘

网友:
温度 火候问题吧?

网友:
熟练度很重要,非常重要
温度,助焊剂,力度,速度
相互之间的配合

网友:
这个要多练习就行了

网友:
温度高了吧,有300度多一些就行了吧

网友:
焊接技巧没啥,就是勤学多练,需要汗水噢!

网友:
焊盘质量不好

网友:
我也要多练习了

网友(2013-12-11):
这个确实要自己练。。。。。。。

网友:
一要加助焊膏,二温度40度就OK了,焊的问题不能太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