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鲁大师测分时有花屏现象

楼主(2011-10-29):
昨天遇到一个七彩虹i7300鲁大师测试时有花屏现象, 加焊GPU无效,重值无效,显存重值两个无效,剩下两个值了一下,拆直焊钢网时掉了一个点,解果全花了。不知到用软件是否能测出哪里出了问题?
补充一点,重值显存掉点时发现有一路四路的拍阻,有一个断了,和它有关系吗,另外显存如何代换啊?

换了个排阻,但是显存掉点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显存不知道如何代换!

网友:
应该没有多大的关系,鲁大师没那么相信我自己觉的

网友:
排阻的问题是一定的,找个同样的换上去看看吧!!

网友:
要仔细查不要动不动就去做BGA 那不是维修

网友:
你这个单颗粒容量是32M,16位的,后面那个不知道是不是3.7ns,不敢确定。。。

网友:
不清楚。  换个相同的显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