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光盘刻录失败

楼主(2011-10-29):
光盘刻录失败  请大侠帮忙解决   万分感谢

网友:
重新找下载的呢,换个试哈

网友:
是不是新下载的

网友:
这个问题 晕 你发这里

网友:
如果是新光驱 那就是系统 或刻录软件问题  如果是老光驱  那么恭喜你  你的光驱嗝屁了  光驱寿命一般是1年

网友:
镜像文件要软碟通,才能刻可引导光盘。

网友:
用正版软件,先看刻录说明。

网友:
nero啊,这么强大稳定的软件不用。

网友:
兄弟 换个刻录软件啊  我一般都是用Nero的  没出现这问题啊

网友:
敢问你用的是什么刻录软件啊!!!  换个试试吧!!!

网友:
另下载一个刻录软件吧!用nero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刻录的  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还是建议用nero6.0这个软件,比较好用

网友:
换个刻录软件试下,我一般用刻录大师都没出现过失败过,刻录大师注册码在百度找就有

网友:
一般是刻录机的问题,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