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上网本 看电影超卡 求助

楼主(2011-10-29):
今天接到一台上网本 开机速度正常,就是运行东西就卡的要命 超卡 CPU是板载的,北桥是威盛的,请问谁修过这样机器 改换的都换过了 上火啊
开机速度

网友:
看看主频和内存够不够运行条件,可以让电脑裸奔,试一下

网友:
这种本北桥的问题比较多,U重新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