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液晶屏,开机时不显示LOGO,只显示XP系统开始时的滚动条画面,进系统后整屏淡蓝色

楼主(2011-10-29):
原一体机液晶屏四角发黄,型号是M170XW01 不懂是什么屏,故换一块三星屏,型号是LTM170W1-L02,两屏接口一样都是20针,查针脚定义也是一样,换上后开机时不显示主板LOGO及信息,只显示XP开始系统时的滚动条画面,进系统后整屏淡蓝色,为什么换上不能正常显示呢?难道要写什么程序才行?望高手指点下,谢谢!!
附图如下:

网友:
是要写屏的驱动啊,如果是三星的就写三星的驱动。

网友:
当然要写程序了 屏参不一样吧

网友:
这我可不会,那得花钱找人写了

网友:
需要花钱写,如果你是专业的,可以自己买接口

网友:
刚才问了维修店的,通用驱动板可以写,但现在我要装三星屏到一体机去,也就是说要写程序到一体机主板去这个他可不会写,我们这小城市估计也没人能写了,

网友:
你换上去的那片,难道不可以写原来的程序吗?

网友:
M170XW01  是AUO  友达光电 屏 ,去找友达屏吧。

网友:
你要去买写屏的工具,就是他们常说的编程器~~~

网友:
好像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
从写程序看看

网友:
M170是友达的屏,LTM170是三星的。原装主板兼容性很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