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7706之类的八脚芯片可以用1117稳压器替换 实验成功

楼主(2011-10-29):
         今天拿到一块MS-7519 的主板,故障是没待机电压,首先测 电源有5VSB,
图纸的可以观察PCI附近有没有稳压器之类的芯片,或者跑线。
本人有图纸直接打开查出3VSB是由UP7706的八脚芯片产生的。

测此芯片的输出脚 没有3VSB, 测供电脚 有5VSB很显然 芯片坏了。

拆掉后 找不到同型号 相同引脚的芯片, 在论坛查了一下 有人试过用1117替换但没有成功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544

我尝试了用1117替换成功, 太激动了。 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用画图工具画出飞线的位置了。
上电跑码了 OK了

待机电压3.9V   在调节一下R1 用1117的公式找个替换的电阻就OK了,不过打0.6V没啥问题 所以俺就不换了。哈哈。

网友A:
不愧是我们这届的第一名!
   经典就得支持

网友:
厉害。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挺挺顶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就是呀,非常精典,顶起来

网友:
不错,会变。。这才是维修的境界

网友:
支持 就是不知道功率够不够

网友B:
好样的,铜哥进步的很快哦!下回可要找你附身了。
顶你了!!!

网友:
呵呵,我前天修一张4870显卡时,一只LM317掉件,没有一样的换,找了个1117底面朝天翻过来替换上去也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愧是我们这届的第一名!
   经典就得支持

哈哈, 希望我们还可以在见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样的,铜哥进步的很快哦!下回可要找你附身了。
顶你了!!!

强哥、你别叫我哥啊,我顶不住的 哈哈哈。。

网友:
都是改造高手呀

网友:
挺不错的,钻研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C:
3.3 变成3.9 了
楼主还说没事,赶紧改分压电阻吧,要不你的桥 就快夭折喽  .....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 变成3.9 了
楼主还说没事,赶紧改分压电阻吧,要不你的桥 就快夭折喽  .....

  3.9V不会对桥有影响的。

网友D:
嘎嘎 !  不错啊!  就是手机像素不好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嘎嘎 !  不错啊!  就是手机像素不好啊!

一百多的手机  已经发挥出它的极限啦 贼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百多的手机  已经发挥出它的极限啦 贼哈哈~~

兄弟 加油一的第一桶金买个好的相机吧!

网友(2015-05-30):
直接换1117-3.3V可以吗?

网友:
这个事可以的,还有VDDA25这个电压,也经常不出来。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