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电源维修

楼主(2011-10-29):
前段看到有TX反映S7-400电源的问题,正好最近收c:\s7_400.JPG到一个,没事情给他修一下吧,没想到上面很多元件没有了,我发上来看哪位有的给补充一下元件的型号,完了我给大家把维修过程和结果反馈上来,以后也有个参考!

网友:
是西门子PLC的电源吗?

网友:
楼主,请上图说明

网友:
照片已经发上来了,我自己可以看到照片,你们难道看不到照片吗?
再发一遍:

网友:
看样子没有高手知道了,只有自己找机会处理了

网友:
你得看你版本号是多少 我看了几种电源板都不太一样

网友:
那里有元件嘛

网友:
这很少,估计要看运气了

网友:
这种板子没有修到过,但类似的修过好几种,按架构和原理来分析,试着补一下看看对楼主有无参考意义:

网友:
感谢11楼分析,很完整,现在就缺这个IC的型号了,请继续关心!!

网友:
这两天,我帮你看下有没一样的板,有的发给你看下

网友:
你上面有没更具体点的数字或字母,这几天找的几片都跟你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