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775的主板 只要点亮了 就重启

楼主(2011-10-29):
救命呀 各位大哥
富士康 775的主板 只要点亮了 就重启 不知为什么 就是只要屏幕上有显示了 就重启 希望大家帮忙解决
小弟先谢谢
重启

网友:
先检测复位电路是否有问题,启动后有没有跑码,如果有跑码看清楚是什么代码时开始复位的,找到后对应解决。一般重自动重有几种情总会造:CPU,内存,别外一种可能就是BQ

网友:
把硬盘电源拔掉,好的话从做系统,不好换内存,
测主板的开机排针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开机迅速按DEL键,如果安全进入没有重启直接干掉系统重做,这事见多了

网友:
是裸板测试吗 如果是的话就刷BIOS吧

网友:
不会是4秒 重启吧
测量下开机针电压

网友:
你说的从起是什么时候从起 进系统? DOS?

网友:
开机后按del进bios,禁用网卡。foxconn的垃圾板都是找不到网卡就重启的,如果禁用了网卡跑25,那声卡也挂了。禁用或者修主板吧。

网友:
谢谢 我试一试……

网友:
你那网卡有不有卸掉,我修过两块主板,卸去网卡后可以进BIOS,但不进的话会反复重启,禁用网卡后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接个有系统的硬盘看重启不,不重启就作系统

网友:
楼主给个反应哇,是什么结果现在?

网友:
你看看它跑不跑马》看看卡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