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常见报错代码及解决方法2

楼主(2011-10-29):
消息:0200:Hard disk error(硬盘错误)
解决方案:硬盘不工作.确保硬盘驱动器连接牢固.运行 BIOS Setup Utility;然后确保未在 Startup 菜单中禁用该硬盘驱动器.

消息:021x:Keyboard error(键盘错误)
解决方案:确保键盘或外接键盘(如果有)上没有放置任何物体.关闭计算机,然后关闭所有连接设备的电源.首先打开计算机,然后打开所有连接设备的电源.
如果仍看到相同的错误代码,请执行以下操作:
如果连接了外接键盘,请执行以下操作:
关闭计算机,断开外接键盘的连接;然后打开计算机.确保内置键盘工作正常.如果内置键盘工作正常,请将外接键盘送去维修.
确保外接键盘连接到了正确的接口.
使用 PC-Doctor 测试计算机.
如果计算机在测试过程中停止,应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消息:0230:Shadow RAM error(影子 RAM 错误)
解决方案:影子 RAM 失败.使用 PC-Doctor 测试计算机内存.如果恰好在打开计算机之前添加了内存条,请重新安装它.然后使用 PC-Doctor 测试内存.

消息:0231:System RAM error(系统 RAM 错误)
解决方案:系统 RAM 失败.使用 PC-Doctor 测试计算机内存.如果恰好在打开计算机之前添加了内存条,请重新安装它.然后使用 PC-Doctor 测试内存.

消息:0232:Extended RAM error(扩展 RAM 错误)
解决方案:扩展 RAM 失败.使用 PC-Doctor 测试计算机内存.如果恰好在打开计算机电源之前增加了内存,应重新安装它.然后使用 PC-Doctor 测试内存.

消息:0250:System battery error(系统电池错误)
解决方案:当计算机关闭时用来保存配置信息(例如日期和时间)的备份电池被耗尽.更换电池,并运行 BIOS Setup Utility 以验证配置.如果仍有问题,应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消息:0251:System CMOS checksum bad(系统 CMOS 校验和错误)
解决方案:系统 CMOS 可能已被应用程序毁坏.计算机使用缺省设置.运行 BIOS Setup Utility 以重新配置设置.如果仍看到相同的错误代码,应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消息:0260:System timer error(系统定时器错误)
解决方案: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消息:0270:Real time clock error(实时时钟错误)
解决方案: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消息:0271:Date and time error(日期和时间错误)
解决方案:计算机中既没有设置日期也没有设置时间.使用 BIOS Setup Utility 设置日期和时间.

消息:0280:Previous boot incomplete(先前的引导未完成)
解决方案:计算机先前无法完成引导过程.
关闭计算机;然后再打开,以启动 BIOS Setup Utility.验证配置,然后通过选择 Restart 项下的 Exit Saving Changes 选项或按 F10 重新启动计算机.
如果仍看到相同的错误代码,应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消息:02D0:System cache error(系统高速缓存错误)
解决方案:高速缓存禁用.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消息:02F4:EISA CMOS not writable(EISA CMOS 不可写)
解决方案: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消息:02F5:DMA test failed(DMA 测试失败)
解决方案: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消息:02F6:Software NMI failed(软件 NMI 失败)
解决方案: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消息:02F7:Fail-safe timer NMI failed(故障安全定时器 NMI 失败)
解决方案: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消息:1802:Unauthorized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 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miniPCI network card.(插入了未经认证的网卡 – 关闭电源,然后卸下小型 PCI 网卡.)
解决方案:此计算机上不支持小型 PCI 网卡.请卸下它.

消息:1803:Unauthorized daughter card is plugged in – 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daughter card.(插入了未授权的子卡 - 关闭电源并卸下子卡.)
解决方案:子卡在本计算机上不受支持.将其卸下.

消息:1810:Hard disk partition layout error(硬盘分区布局错误)
解决方案:在识别硬盘上分区布局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停止了计算机启动.IBM Predesktop Area 已经被删除或硬盘包含毁坏的数据.要尝试重新启动计算机,请完成以下操作之一:
如果 IBM Predesktop Area 已被删除
按 F1 打开 IBM BIOS Setup Utility.
选择 Security –> IBM Predesktop Area –> Access IBM Predesktop Area.
将该项设置为 Disabled.
保存并退出.
如果以上操作失败
按 Enter 键.
单击 RECOVER TO FACTORY CONTENTS 并按照屏幕上的指示信息操作.
注:这将永久擦除硬盘上的所有内容,然后恢复 IBM 预安装的软件.
按 F1 打开 IBM BIOS Setup Utility 或按 Enter 键启动 IBM Predesktop Area.
如果计算机仍然无法启动,则请致电 IBM HelpCenter(R).

消息:The power-on password prompt(出现开机密码提示)
解决方案:设置了开机密码或超级用户密码.输入密码并按 Enter 键即可使用计算机(请参考使用密码).如果不接受开机密码,可能是设置了超级用户密码.输入超级用户密码并按 Enter 键.

如果仍看到相同的错误消息,应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消息:The hard disk password prompt(出现硬盘密码提示)
解决方案:设置了硬盘密码.输入密码并按 Enter 键即可使用计算机(请参考硬盘密码).
如果仍看到相同的错误消息,应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消息:Hibernation error(休眠错误)
解决方案:在计算机进入休眠方式和结束该方式之间的时间内,系统配置发生了变化,计算机无法恢复正常运行.
将系统配置恢复到计算机进入休眠方式之前的状态.
如果改变了内存大小,应重新创建休眠文件.

消息: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未找到操作系统.)
解决方案:请验证以下内容:
正确地安装了硬盘驱动器.
软盘驱动器中有可启动软盘
如果仍看见相同的错误消息,请使用 BIOS Setup Utility 检查引导顺序.

消息:Fan error(风扇错误)
解决方案:散热风扇出现故障.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消息:EMM386 Not Installed–Unable to Set Page Frame Base Address.(未安装 EMM386 – 无法设置页帧基地址)
解决方案:编辑 C:\CONFIG.SYS 并将此行
device=C:\WINDOWS\EMM386.EXE RAM
更改为
device=C:\WINDOWS\EMM386.EXE NOEMS
然后保存此文件.

消息:CardBus Configuration Error–Device Disabled(CardBus 配置错误 – 设备禁用)
解决方案:转至 IBM BIOS Setup Utility.按 F9,然后按 Enter 键装入缺省设置.按 F10,然后按 Enter 键重新启动系统.

消息:Thermal sensing error(热检测错误)
解决方案:热传感器未正确工作.将计算机送去维修.

消息:Authentication of system services failed. Press to resume.(系统服务认证失败.按 恢复.)
解决方案:HDD 中的 IBM Predesktop Area 毁坏.要使用 IBM Predesktop Area,获取一张恢复 CD,并使用它来恢复 IBM Predesktop Area.

网友:
多认识一下,报错的技术

网友:
全部是把计算机送去维修

网友:
哈哈,谢谢你提醒了我,下次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好东西啊  Lz为什么不转存到文本文档在上传呢

网友:
由于篇幅限制只能分两次发出来,敬请原谅!